一台清华紫光的液晶显示器

楼主(2009-10-17):
客户反映会出现雪花,拿给我测试时,也会出现雪花,但我把频率降为60HZ时,就没有出现雪花了,70就是会出雪花,
这是什么原因呢!!
如当果在60HZ还是出现雪花,应当那里出现故障呢!

网友:
应该是跟驱动芯片的档次有关吧
你那还花屏   现在有的机器70HZ直接就提示没信号

网友:
我是海尔经销商,海尔的品牌机的显示器也老出现雪花屏,返修都修烦了,现在我都一边在论坛里学习,一边动手修,呵呵,还被我搞好几台了!

网友:
我是海尔经销商,海尔的品牌机的显示器也老出现雪花屏,返修都修烦了,现在我都一边在论坛里学习,一边动手修,呵呵,还被我搞好几台了!
引用 网友A:
那你是怎么搞好那几台的呀!!说说你的经验也好啊!

网友:
液晶是点阵显示的,没有刷新率这个概念,直接60就是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