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笔记本开机进桌面后时不时就会出现白屏

楼主(2009-10-17):
acer笔记本开机进桌面后用久一点时不时就会出现白屏,白屏时所有运行的程序还一直在运行。强制关机再开机显示正常进入桌面,用久了又会白屏。试了多次都是这样。还有就是开机的时候,外接显示器是可以的,但每到硬盘自检的时候,显示就会自动返回笔记本的屏幕,外接的显示器就没了显示。进到桌面候外接显示器也没显示,只有笔记本的屏有显示,当笔记本出现白屏的时候,也外接不了,就只能强制关机再开机。笔记本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白屏是那方面的缘故?小弟不才,请高手指点!

网友:
煲下显卡试试。

网友:
Acer什么型号?

网友:
照上述情況來看
應該是顯示晶片壞掉了
如果是LCD面板的問題
不應該外接螢幕也跟著不顯示才對

网友:
我有一台富士通的也一样,不过不是白屏是闪屏,和有线条,开机时间长就是这样,一出现问题,关机开机也会这样,我以为是发热问题,后处理发热,也一样,等待结果

网友:
如果是47XX系列的直接换屏线吧

网友:
换一个屏幕试一吓吧。。换屏没有问题的话那应该出在屏幕上。。再往屏幕上下手

网友:
白屏的时候,功能键切换下外屏试试......
如果可以切换且正常的话,考虑下屏幕和排线有无问题.....
在屏幕和排线无问题的情况下,只能是显卡和北桥的问题了
不能切换的话,一样考虑显卡和北桥可能虚焊或不良了

网友:
可能是屏线松了。

网友:
宏基的笔记本屏线和屏的问题比较多,看看是不是中华的屏,如果是,屏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