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显示器全屏磁化--无显示

楼主(2009-10-17):
HPC(19)显示器全屏磁化--无显示
行管好!消磁电阻好!(更换过)消磁器也消过磁,也是一样。没有显示,高包上亮度可调,全屏显示让磁化的样子。

网友:
这机没有戏唱了吧

网友:
我估计是场电路有问题。在查试换场管。

网友:
显像管 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支持,是不是四周彩屏,中间蛮清晰的那种现象,很有可能就是场块坏了

网友:
显示管是否被摔过?也能是阴罩板板移位了。如果是这样的话,直接拖去报废
还有就是场偏转有问题。过偏转的问题。跟换场块

网友:
换场块后好了,多谢大家帮忙。全屏磁化,淮确的说是色斑才对。

网友:
先修到有显,再来解决磁化问题,遇到问题,首先要有一个维修思路,适合自己的维修方法。平时注意总结,才能提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