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SONY 闪屏求助!急!

楼主(2009-10-17):
接一台SONY   VGN-T17C
原是开机挡LOGO   修好后。要装起来时。就发线闪屏了(屏上有三条横线。一闪一闪。字也跟着闪)。于是查排线。有两条被我拉坏的。接上后还是不行。结果全部飞线。故障还是一样。。屏也换过了。都一样的闪屏。有经验的朋友赐教一二,谢谢!(视视上传不了。没办法)

客户吹得好急!不好意思是抖屏。开机LOGO明显不正常又有点像花屏。又有点像缺色!

网友:
屏和线都换了不就是显卡了,没有别的

网友:
是集成的。外接正常

网友:
SONY的屏线,不能乱接,屏线有好几种,有的屏线外皮是接地的。真正的线很线,必须要把那“包皮”剥开。要不然接死了都没有用。你这种情况可能就是这种问题,或者接地没有接好。

网友:
谢谢楼上的。线我已搞清。是单六的。每一条定义我都清楚。细的共有八条。6条信号。2条时钟。
其它的是接地和供电!
反正就是没用

网友:
你可用液晶驱动板来点下你的屏,看是不是好的。

网友:
还是细心查查吧 前天我飞了一个串口硬盘线,其它看起来很简单的问题,我研究了一天,怎么飞硬盘都不工作,想过很多办法,就不言语了,提起来都上火。 你还是细心查查吧,这种情况别人是帮不了你的,他们也只能让你再仔细查。

网友:
原是开机挡LOGO   修好后。~~俞总修的是什么地方呀
以前要是好的 那就是你修出来的问题喽

网友:
自己连接的线屏蔽做过没有,没有屏蔽的话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还有线对要绞起来这样好点。

网友:
我说大哥。虽然你提的建议不错。但我觉得没必要。因我我换过一片屏了(上面提到过)。都一样的故障。

网友:
原是开机挡LOGO   修好后。~~俞总修的是什么地方呀
以前要是好的 那就是你修出来的问题喽
引用 网友A:

赵总不错。下载分快混到1K了。呵呵

网友:
楼主还是换屏线吧,这事凑合不得

网友:
把屏线处理好应该就好啦。。也可以直接找一根屏线换上。

网友:
看看板子上的相关零件,有没有因为为你LCD CABLE拉坏导致板上零件损坏的...

网友:
你是重新飞线还是接起来的。飞线的话要把断的剪掉。

网友:
换根屏线吧,我修过类似的

网友:
弱弱的说一句高压考虑过没

网友:
换张驱动板试下,以前我也遇见类似的问题~~~还有就是考虑信号线,

网友:
换屏线试一下,不行的话就是主板的问题,t17c刚刚修了,nnd  ffc排线质量太差,断了2条

网友:
不如请教一下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