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505 保护

楼主(2009-10-17):
待机电压都有, 5V 3.3V 1.8V . 触发0.05A 然后回到0。00A了。 可以再触发 但是情况一样。 查供电就查CPU供电了,芯片3205,芯片22脚无3.3供电。 没
实在跑不到, 请教各位有没有修过同样的问题,或者有没有什么思路没
cpu
芯片
cpu供电

网友:
全板加焊脚MOS管和电感

网友:
22脚 3.3V 由3.3M 在开机后通过6脚MOS 管转换来

网友:
上张板的图片上来片看,以前修过类似问题。
SONY的很多机子全板的3。3V跟5V由两个MOS管控制的。
很少的两个8脚管子,这两个管子不良会出很多怪问题。

网友:
二级电压电路有问题!也许是控制信号上拉不够?

网友:
十字协会集团
如果开机脚没电压的话 那应该也不触发才对啊

网友:
无笑天神
板的型号是MBX-100。图片等明天照了发上来

网友:
浪头先
问题就是没图纸。跑的半死跑到一个5脚的小管子。 5个脚没有一个脚有电压, 5脚管子型号是2272a

网友:
修过一次是DC接口接触不良引起的故障,很像保护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