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VersaPro NX VA33D超频问题

楼主(2009-10-17):
昨天收了台NEC的VA33D,很旧的老爷机了,硬盘坏了,收回来后换了个30G的硬盘竟然能用,并且GHOST了个XP也竟然能顺利跑起,就是CPU只有P2 333MHz,太慢了,想给它超超频,看见本本背部内存槽部位有个跳线"SW4",如图

不知道是不是超频的地方?

网友:
不知道谁能给个跳线的步进图纸?

网友:
扔了它吧,用它会气死人。

网友:
LZ一个一个的试就可以了

网友:
仔细的看了下,左边的那个写着SW4,右边的那一排原来是SW3.
自己试了下,发觉SW4应该是调节CPU倍频的,调后什么反应都没有,相信应该和P2锁倍频有关.
而SW3应该是调外频的,调节后内存报警,应该是内存质量问题了.SW3的第4个开关是清空CMOS的,打到ON的位置后不开机,再打回OFF BIOS被还原成默认状态 .

网友:
看这贴可千万别抽烟,否则烧着自个儿可别怪我没提醒你~~~

网友:
你的板号没拍出来!说一下我看看还能找到这图纸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