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笔记本R45开机黑屏,重启就好了,这么回事?

楼主(2009-10-17):
碰到难题,明基笔记本r45开机的时候黑屏(logo也没有),有开机声音,我用键盘把他重启后就可以显示了,进入BIOS 看了下,看好了想保存退出就卡住了,然后我就去刷了下BIOS,刷BIOS后,保存退出是可以了,但开机还是要黑屏,要重启下才正常,是不是还有别的毛病!

网友:
看一下休眠开关,是否有问题。

网友:
會不會是錫裂
熱機之後就正常了
VGA回焊試試看

网友:
我试试看吧,不知道这么搞的,玩了一天bios好像又不行了,保存的时候又卡住了!!!

网友:
你撒BIOS看看呀

网友:
灯管轻微老化了会这样

网友:
好问题 复位电路故障 先不查复位电路  南桥加焊应该就OK了 应该是桥内部铅虚焊了 这问题我遇的多 大多南桥坏或虚焊  还有就是IO  BIOS  但是BIOS几率很低试试吧

网友:
好问题 复位电路故障 先不查复位电路  南桥加焊应该就OK了 应该是桥内部铅虚焊了 这问题我遇的多 大多南桥坏或虚焊  还有就是IO  BIOS  但是BIOS几率很低试试吧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
开机黑屏时外接显示器看行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行的

网友:
我觉得天上飞机的回帖更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