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1917不断闪屏-上下捲動

楼主(2009-10-17):
一台ACER1917, 桌面可看到,屏亮但不断上下捲動,一段時間約30秒後白屏,桌面看不到,
然後再重複不断上下捲動,此時桌面又可看到.
檢查5V - OK, 驅動板用5V,電源板沒有12V輸出到驅動板.
檢查高壓部份有12V進入,但高壓變壓器一次側沒有12V, 祇有2V左右.
電容沒有鼓包.
高壓部份僅有一470f電容和二個p605及一個16腳的IC
請問大俠們,是那部份出了問題

网友:
有没有代用的高压条?换上试试吧。这个应该是高压问题,有12伏进,说明问题多数出在高压条。

网友:
该现象说明电源轻微短路,导致主要视频处理芯片供电电压低,增益低,出现滚动白屏。可重点检查高压板的高压管是否轻微击穿。此外还可通过检查开关电源次级各路供电对地阻值是否异常(正常应几百欧姆)

网友:
補充說明:
檢查高壓部份有12V進入,但高壓變壓器一次側沒有12V, 祇有2V左右. ---意思是二合一板的電源部份有12V輸出到高压部份(高压条), 但高壓變壓器的一次側(進口)僅有2V

网友:
没有代用的高压条,有一片二合一板,但是坯了.

网友:
補充說明:
用一個新的電錶再次測量了高壓線圈的一次側(入口)僅有8V,不足12V

网友:
這故障對有經驗的人來說應該是很容易修好的,但我是業餘的愛好者,希望大家多指教,不然又要送去深圳給acer修了

网友:
繼續查下去, 高压線圈的一次側是接在一個mosfet p605的D極而D極只有8V,
這個MOSFET的S極是接到電源的12V, 但是G極測量電压的結果也是12V,是不是這MOSFET坯了呢

网友:
看來大家對史上最牛液晶显示器比較有興趣

网友:
灯管沒坯, 桌面可隠約看到, 但出现滚动屏,是那兒出問題了呢,請大家幫忙看看

网友:
高压 灯管工作了屏才能看到亮  不能够排除灯管!!

网友:
请用专业语言描述故障现象.给出测量参数和检修过程.---------是不是我的语言不专业?所以沒人幫忙

网友:
結果前天送到華強北的acer服務站去,說主板坯了要従広州寄貨來.
無奈送到電子世界4樓去,結果說二合一電源坯,主板也坯,也沒通知我就給改板了
我可憐的AL1917都不像樣了

网友:
二合一電源坯,主板也坯,也沒通知我就給改板-------如果是各位,你收多少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