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方法取下钢网而不会带出锡珠

楼主(2009-10-17):
带网植球常会网不好拿下或温度不均匀网变形。用钢网植球后取下网加热有时会带下很多锡珠。教大伙一方法可取网时不带掉锡珠。首先,钢网要洗干净。然后在芯片无珠的位置上贴一圈胶布。这样钢网就不会直接与涂了助焊剂的芯片接触。取下网时只要不太歪就不会带下锡球

网友:
有没有图片啊,如果有图片会更祥细一些

网友:
我试了,上珠的时候钢网容易走动.

网友:
贴什么样的胶布,加热不会融化吗

网友:
是哦,钢网易走动怎么办

网友:
这样太麻烦了 效果也不好

网友:
如用大小相对应的钢网就不会走动

网友:
有些芯片的钢网比芯片稍大一点,易变位.像北桥的芯片,大了1MM

网友:
贴纸也比较费时

网友:
建议大家做一个小夹具比较好,需要用车床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