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5CVN的一个怪问题

楼主(2009-10-17):
[GA-8I845GVM主板,不触发,晶振的一端有0.2V。另一端有2.2V电压,换了晶振相连两个电容,和106的电阻,两端的电压为0.5V,可以触发了,也正常运行了,可是一断电。就不能触发了,晶振两端的电压又是0.2V,2.2V,晶振换掉,故障依旧,请问老大门,怎么修了,郁闷啊!!!谢谢

网友:
郁闷啊,不知道修哪里了,求助中,谢谢!!

网友:
测下晶振两脚的对地电阻,正常是500-800之间, 不正常是SB坏!

网友:
晶振两端的对地电阻是750,正常啊,,,还用途没有别的问题呢???

网友:
IO 正常么!?

网友:
看COMS电路电压十分正常,不行的话可以用风枪加助焊膏回焊下南桥

网友:
应该是SB的问题,记得老师说,32.768压差太大,换晶振,再换电容、电阻。不行很可能就SB

网友:
I/O也换过,故障依旧,今天拿去给同行看了,也修不好,看来只有南桥挂了,谢谢各位!!!

网友:
测量一下R102两端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这种板子 南桥最爱中奖的·

网友:
“换了晶振相连两个电容,和106的电阻,两端的电压为0.5V,可以触发了”

在换过程中南桥受热可以触发了,加焊一下南桥试试

网友:
是南桥问题加焊一下吧。

网友:
845G的主板很容易南桥就烧的,我想应该也是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