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问题求助!!!

楼主(2009-10-17):
我的显示器画面已经调到最小了还是大于边框,图标有的都挡住了,右下角时间根本看不见!用手一按外壳画面就变小了四面还有黑边!什么问题?哪位师傅给我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进菜单可以调的啊,调不好就是电路或数据的问题。

网友:
肯定机器里面的主板上存在虚焊了.拆开看下,补焊就行了.

网友:
说得具体点行吗?我没弄过显示器,但我知道没啥大问题!要焊哪里?

网友:
行宽电路问题,仔细查查

网友:
在菜单里有初始化设置 把厂家的设置数据设置进去就好了

网友:
看LZ写的就知道这和菜单里的设置无关,因为LZ用手一按外壳画面就变小了四面还有黑边,说明机器内部肯定有接触不良的故障.只要补焊相关电路就行了.

网友:
这个不会是显象管的石墨层脱落了吧 哦还有连在上面的接地线

网友:
看看行逆程部分 有虚焊的吗。。。。。。。

网友:
查电源和行输出高压部份

网友:
根据第一幅图,调整一下平行四边型和旋转就可以了,根据后面的四边不足,应该属于供电或行输出高压部份有问题,另外看下偏转线圈在按压的时候是否有后移现象。画面倾斜在一定程度上与偏转有关!

网友:
行幅电路有虚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版主说的简洁明了。。。
  楼主的显示器中间怎么有横一条黑带啊?

网友:
你有没有换行管,之类的零件啊?

网友:
行扫描S校正电路有问题,或者是没有调整好吧
一般是虚焊

网友:
检查有没有虚焊虚焊了

网友:
虚焊,主要检查S校正电容!

网友:
检查S校正电容是否变大,如果没有的话,就是高压包坏了,行幅变宽就是显象管第二阳极(高压)电压变低了。

网友:
CRT的,应该是虚焊了吧。

网友:
至于画面为什么会有黑带,是因为照相机与显示器的50HZ扫描,因为人眼的视觉暂留,没能看到,但照相机不会暂留,所以,场扫较低,所以能看到,但行扫为15625HZ,照相机的快门速度也没这么快,所以,看不到了

网友:
拆开了  焊啊    主要 电源和 行 部分    发热高诶

网友:
黑带是没有的,我是用摄像头照的照的!其实就是左右有些长(已经调到最短了),别的没问题!一会我就动手拆了!!

网友:
虚焊是有的,补焊试试..............

网友:
楼上做易游的?

网友:
用手摸就变好,肯定是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