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大伙都用什么分区工具给500G的大硬盘分区

楼主(2009-10-17):
请朋友们晒晒现在大伙都用什么分区工具给500G的大硬盘分区……?

500G根本不成问题,头痛的是象3T之类大硬盘怎么分才好,又不想把XP换掉。

网友:
用DISKGEN 非常 好用  网上下一个

网友(2014-02-17):
一直在用,谁用谁知道
在用
一直用,挺好
我基本上用这个
一直用

网友(2009-10-17):
很多光盘里都有啊,台式机320G以下我用DM,以上用PQ,笔记本我用WINPE里自带的大硬盘分区,忘记名字了,PM吧

网友(点评):
PQ可以分那么大的吗?我师傅教我说DM9.57、PQ能分160G以内的!

网友:
其实 DM 和 PQ  这两只老掉牙的软件对于现在的大硬盘没有什么作用了。。。。。。。

分区工具可以用 gdisk 试一下。。。。。。。

网友(点评):
昨天我才给别人一个500G SATA硬盘用PQ分区的,没问题

网友:
我直接用GHOST分区,嘿嘿。 1-1-3懂吧!

楼主这样做是对硬盘的不负责啊。。。我就感觉PQ很强大。。。ghost的镜像 - -。。分了几次就被师傅骂了几次
话说我做了无数个系统得到的总结就是 : GHOST映像文件分的区最好。其他分区软件均有瑕疵、

网友:
ghost分区不稳定,会丢分区,最好用window自带的工具分安全,但就是速度忙,要么用pm能快一些。

谁说不稳定,那些软件分的才不稳定。

网友:
恩,这个话题众网友回映挺强烈,其它朋友呢……

网友:
我一真用GHOST分区,没有发现过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滴,现在用这家伙的朋友不少

网友:
我一直都用DM,没分过500G以上的。

网友:
F32
我用这个

网友:
1T的我都不知道如何分.

网友:
diskgen这个好用,很直观,还能看到分区表错误

网友:
F32
我也用这~~这比较好用呵呵

网友:
我一直都是f32,简单

网友:
我用diskgen,也用pe里面的,现在dm10.0也用,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嘿嘿,兄弟f32分不了500G的盘盘……

网友:
320G以上的大硬盘一直用gendisk

网友:
现在有DM10   可以用DM10分。。。。用过几次

不过大多数还是用GHOST在分。。速度快。。暂时还没发现问题。

网友:
先分成两分区C D装好系统后用WINDOWS自带磁盘分区工具分区就好了,稳定性和兼容性都好包括1T以上的都好用

网友(点评):
同意楼主,我都是用GHOST分的 然后再用系统自带的分区功能,也不错的

网友(点评):
支持一下,每次问客户分几个区,分多大,烦的一B,就这么干叫他自己回家慢慢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