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7):
屏是:M150X1 奇美的,暂时没查出问题,是什么原因呢
window

网友:
广德星
有图像显示出来,很淡,显示的是白底,有没看到

网友:
什么原因呢

网友:
看样子是升压电路没工作,查一下屏上有没有二十几v的电压。

网友:
还应该检查以下几点:
1、如果屏上无膜的话,考虑液晶屏是否老化
2、按菜单键,调出屏显菜单,看菜单是否对比度也差,如果也那样,就是主板的视频处理芯片
的增益低,可换视频处理芯片或换主控板试试
3、仔细观察液晶屏的背光是否较低导致的对比度较差,若是,检查背光电路

网友:
白屏有2个原因一个是驱动板和屏的问题你先换一个驱动板看看呀不行就是屏

网友:
晕,搞不定~屏上没有二十几伏的电压~~这个屏是TTL的,有没这个屏的程序,想刷一下MCU

网友:
每次开机就这样的现象么??
象屏的问题哦

网友:
是的一开机就这样,然后时间慢慢长后就会像一层雾一样在屏四边

网友:
楼主还是用通用驱动板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检查一下屏线,及屏供电。

网友(2010-03-21):
我看也是屏电路上的升压部分有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的,先检查屏电路的升压部分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我也修到过这个问题,但我修好了不知道是怎么修好,是一个方正15寸的显示器,屏的右边有一个排线我撤下再装上就好了。已经有20多天了没有问题。请知道的高手说一下是什么会事,我真的不知道

网友:
楼上兄弟运气好,线的接触不良就搞定了

网友:
屏电路的问题,查屏供电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