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承龙T280S 热机开不起

楼主(2009-10-17):
收到这样一个机器,电脑使用一段时间 关机后 马上再开时 , 所有指示灯一闪即灭,电流跳到0.7A左右马上回到待机时电流.. 让机器放一段时间温度跟室温一样时再开机,又一切正常..只要机器正常开起,在使用中不存在任何问题..   这机器热的的时候开不起来 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晓得的师傅请给个提示  先谢谢了..

网友:
温控芯片????

网友:
你可以对散热处理一吓啊。。。CPU啊。。加点硅指之类的

网友:
这个机CPU座爱出问题。

网友:
把CPU散热处理一下,是不是风道堵塞了??

网友:
见过同样问题的索尼机器,但没有得到答案

网友:
这么说   好像是散热问题哦

网友:
感谢所有来顶贴的网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