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9-10-17):
大家好!
我有一台2.1的低音炮。现在有时声音很正常。有的时候没有高低音。还有右声道坏掉了。
大概是什么问题。我看看了。里面什么东西没有明显坏的器件。谢谢
求助

网友:
有一种可能就是接头接触不良,,还有就是里面的空焊, 像你这样可能就是空焊了,
右声道坏了,你检查一下你的音频线, 还有几种可能就要看你音箱是什么样的接口,什么样的板子,你最好发个图过来,把用的什么集成快拍清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