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跑85 ,有4次4短的的报警声

楼主(2009-10-17):
T40跑85 ,有4次4短的的报警声,换过BIOS,安全芯片,南桥,还是不行,请教高手该查那里
芯片

网友:
显卡重做看看

网友:
显卡干过了,不行

网友:
跑85 是安全芯片没插吧

网友:
跑85 是安全芯片 不过 刷过BIOS还没有好的话就要查相关电路了,U49不良会挡这个代码!

网友:
我测过U49几个脚的电压正常,明天换个U49看看吧

网友:
跑87不是安全芯片吧?我也不记得了,但安全芯片不过是不能跑到内存的,就跑过FF后就出现了。

网友:
开机动作没完成
主要查BIOS开机信号

网友:
跑85 是安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