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旭日125的主板维修

楼主(2009-10-17):
教: 这是联想旭日125的主板,现故障是:上CPU风扇猛转,电流上窜,CPU很烫,无显!量常见电压正常,更换CPU那边三个管子和芯片OK,但用一天后故障依旧,跑00。

网友:
网卡脱焊 会这样  你用手压网卡试试!

网友:
LZ 排除CPU 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
已解决,更换南桥OK了!

网友:
学习了,以后就知道了,125的机器南桥也容易坏的!

网友:
学习啊!南桥坏会引起CPU温度猛升、风扇猛转!!

网友:
桥的问题我就搞不了了,但还是值得学习

网友:
值得学习,就是桥的问题我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
回个帖子有那么难吗??.........举

网友:
有一问,CPU发热和南桥有关?请高手指点

网友:
这种问题真是让人头痛啊

网友:
哈哈,同志们热情高涨,回帖的筒子心想事成哦!

网友:
FBM 的南桥最容易出问题,虚焊是其家常便饭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摸下南桥,没换的时候估计也说烫手的吧

网友:
又长见识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