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快来看看:奇怪的故障,L6713A热稳定不良??

楼主(2009-10-17):
手里接到一块杂牌的945板子,是华佳主板,型号是HM-945GL-M,现在的现象是:上CPU无主供电,上假负载电压不稳定的跳变,电源管理芯片用的是L6713A,
补焊该芯片后可以正常点亮机器,但是用一段时间就死机,再点又无CPU主供电。只要用风枪稍微加热一下又可以正常工作。IC周围基本上又没有查到坏件。
  CPU座子是带针的那种,应该不存在是座子空焊的可能,很郁闷了,麻烦有修过这种故障的大师们给点思路,谢谢各位。
  谢谢!

网友:
把L6713A换了试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上的指教,我换了一个L6713A(旧板上拆的),故障一样的,都不知道怎么弄了。像这种问题还有其他好的思路吗?

网友:
对了,忘了一点:这款主板的北桥有点问题,用集成显卡点不亮机器,但是用独立的显卡在CPU Vcore正常的时候能够正常工作,进系统也稳定。就是只要点复位多次或者说一大早再开机就点不亮机器,查得此时CPU Vcore供电为0.

网友:
可能有空焊的问题吧

网友:
雜牌的板你讀量下管理芯片旁的小三極管和102電阻。修過很多雜牌的都是102 和小三級管的問題

网友(2009-12-03):
谢谢楼上各位的指导,问题已经解决了,还是U座的问题,发现是U座下面有针脚锈蚀了,不拆下来无法看到,还是换了一个新的就好了,这种座子出这样的问题还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2010-04-05):
这种杂牌945的CPU很容易虚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