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LCD故障

楼主(2009-10-17):
HP W17E的液晶显示器开机过半个小时左右会跳掉是什么问题,拆开机器没有明显坏件和虚焊的,请教各位大哥帮忙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有以下原因:
1、灯管老化,你观察显示屏的背光是否偏黄或有打火闪烁现象即可判断确认
2、电源供电滤波电容鼓包
3、屏供电场效应管开关性能变差

网友:
“左右会跳掉”是怎么个现象?

网友:
过半个小时左右会跳掉是因為某個電子零件過熱了,或因溫度上昇而接觸不良.
等冷一下後,看是否可以再開機來判斷

网友:
武汉天涯浪子
看来就只有我们俩个人没听懂左右跳掉是什么现象。。。。

网友:
是高压保护的问题.修不好就换一个高压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