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PE点不亮

楼主(2009-10-17):
一个杂牌845PE测量各供电都正常就是点不亮,机子在装系统时死机重启后就不亮了,CPU、南北桥、BIOS都测了数据都正常就的点不亮。大家在给点建议

网友:
问题说的一点也不详细。
你应该把检测卡指示灯,跑码情况说来听听。

网友:
检测卡不显数字BIOS灯和OSC不亮

网友:
检测 电压 时钟 复位 三大要素

网友:
检测 电压 时钟 复位 三大要素
引用 网友A:

大方向是这样。

网友:
继续求助CLK灯正常、复位灯正常熄灭,CPU南北桥都有正常温度,检测卡不显代码。

网友:
cpu复位跟pg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