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了,,投影仪的..高手快来...

楼主(2009-10-17):
一台富士LPF-6200的投影仪....出现中间一片黄班,,,,拆机检查后发现...有三片液晶片,,其中一片有水印在里面,,,查资料后发现该机器的液晶片和偏振片连在一起的,.,,.应该就是液晶片和偏振片之间进水了,,,目前已经试过用灯炮烤,,,用发热砖烤,.,,均无法将水气逼出来,,,目前已经没有办法了,,,修一个星期了...求各位论坛的老大高手给个办法,,,,或者....是做修投影机这行的朋友,.,,帮我找一片这个液晶片.....这里无法说明是什么颜色那片....对应接在主板接口的型号是CN4015,,,,,液晶片外框的型号是:SOMY B  第二行是CX023BLV6   第三行是:004C11K   那位老大手上要有这个液晶片,,,请和我联系,.,,价格你说....谢谢/.//

网友:
顶上,,。。在线求助在线等回复。。

网友:
看来修投影仪的高手没来啊///在顶上。。。。

网友:
哈哈。。。。老合也搞投影哈。。。识别什么色的液晶片。。我一般用手电筒照。。强光的。。你试试看。。。

网友:
我不需要识别什么颜色,,,只想有什么办法将水搞出来,,,或者手上有,,卖我一片。

网友:
偏振片糊了也是黄斑。偏振片可能从液晶片上取下来,你从一角挑起来,再加热一下试试。我们给液晶换过偏振片,是用小刀轻划几道后撕下来。这个你只好小心点了。

网友:
这种现象我都是直接把整个液晶组成部分报价给顾客的,单换一片晶片是会重影的,很难调整的,我就试过.你还是想想用什么方法把里里的水气搞出来吧.不知道能不能把整个液晶组件拆出来泡到酒精里面,看看能不能搞干净.以上仅供参考,我没这样搞过啊!搞得更坏可别怪我哦.

网友:
泡到酒精里面起什么作用呢?我想不明白,反正是坏的,我就试试.反正普通人能用的方法我都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你好!我上面说的用酒精,是想看看能不能把液晶组件里面的液体溶解掉,我见过同事换过一个晶片的,调了几天还是有点重影,你如果不怕调整的话,拆下来用棉纤可以搞干净的,就是调整上很有难度.不过我说的不是你这个牌子的,可能不一样.我以前也试过二次,拆下来清洁后图象很清晰,就是重影了,后来寄到专业调整的地方调好了.能否拍过液晶组件的图片上来看看是不是和我修过的差不多的?

网友:
这个液晶片我有,如还需要,请加我Q:841539457

网友:
要...是否有支付宝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