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ATA和ADD

楼主(2009-10-17):
是这样的,我朋友的十来根内存给我维修,我检测的时候好多都出现了
D5 D7 一类的代码,好条带无法亮机,然的一就换到了V/A的主板上,还是不能亮,试刷SPD也不行,然后换了SPD芯片还是不行,我在网上找了好久才找到了你曾经发过的一个贴子,上面说的是对地打阻值,DATA和ADD,这里的DATA指的是数据位脚吗?DQ0-DQ7,还是指的DQS0-13啊,还有就是ADD该怎么查找啦。

找到了之后,对地打阻值之后我该怎么做啦

你看看这是我测的DQS的值 883 881 876 883 602  880 897 879 875

网友:
用好条子带 用测试软件 测

网友:
忘记补一句了,我就是用好条带不亮,所以才来求救的

好条带不亮,SPD正常,我该如何办

网友:
要用I915主板+小于256MB的DDR2内存条才能代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