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不亮

楼主(2009-10-17):
我的主板CPU风扇卡扣装上点不亮,把卡扣去掉不装就可以点亮,请问有没有好的方法解决一下

网友:
换个风扇试试.是不是风扇卡扣弄的坐子变形咯.导致CPU接触不良呢?   及有可能CPU坐子要重新做哈

网友:
加焊CPU座子。要想更加可靠就更换CPU座

网友:
CPU座子虚焊

网友:
很明显是风扇卡子太紧,压迫主板变形造成CPU座子虚焊了,有条件的话换座子,不行换个松点的卡子试试吧。

网友:
把CPU座子加焊下

网友:
楼主的风扇是INTEL原装风扇吧?
今天去请教师傅,说是板子弯曲后CPU座址虚焊了。

网友:
做一下cpu座吧。

网友:
CPU座子虚焊,加焊吧

网友:
cpu座子虚焊了!~用带底盘扣的散热器就可以了!

网友:
CPU座周边有虚焊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