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3842电源(已修复)

楼主(2009-10-17):
光纤转换器电源,断电重启后无电源输出。拆开后400V33UF和一16V2200UF电容鼓包,换了后无输出。不上开关管,测3842的3脚有15V多,7脚15V多,8脚有1.4左右,换了个3842还是这样。测3842是一不小心开关管烧了,是K2141的,可不可以用BC40代换呀?开关管S极相连的一电阻接地烧了看不清多大的?G极连一IN4178也击穿了,本人是爱好者,不是太了解,请达人帮忙看看是应该怎么查?先谢谢了。

网友:
1、K2141不能用BC40代换,只能用N沟道场效应管代换
2、S极的电阻可用0.39欧姆 2W
3、炸管子应该把开关电源初级的所有原件都要检查一下,除了电容

网友:
谢谢LS的,电阻装上去了,现在不接开关管,3842的1脚0.8V,2脚于5脚是相连的0V,3脚现在是0.3,4脚0.0几V,7脚只有15.6V,6脚0.0几V,8脚0.9几V,请帮忙再分析一下.

网友:
把线路摸查清楚再考虑怎么修吧。3842的2脚是绝对不可能与5脚相连的。

另附上UC3842的PDF文档。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PHILIPS/UC3842.html

网友:
经再次确认,2脚确实是连着5脚的。2脚一路连着光耦,一路连着5脚。

网友:
光耦反馈的C接1脚,E接2脚和地,同时又从8脚接电阻到1脚

网友:
梦回兄,凡事不可绝对,论坛上就有这样的图纸。事实上长城的正激电源很多都是这样连接的,如月光宝盒系列、atx200sd之类的。当时我看到也是奇怪莫名,跑了电路才发现真的是这样。

网友:
顺便说句,我贴上这个图是有错误的,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不过3843周围的电路是正确的。

网友:
梦回兄,凡事不可绝对,论坛上就有这样的图纸。事实上长城的正激电源很多都是这样连接的,如月光宝盒系列、atx200sd之类的。当时我看到也是奇怪莫名,跑了电路才发现真的是这样。
http://www.chinafix.com.cn/attac ...
引用 网友A:

感谢兄台提醒。一时忘了自己也曾使用过这一招,不过2脚却不是直接接地的。
这种方式不使用3842内部的误差放大器,直接利用光耦改变1脚电压以达到调整脉宽的目的。不过我也发现这个应用有缺点,就是光耦的工作电流会大大增加,不管是光敏端还是发光管端都是如此,换句话来说就是光耦较容易损坏。

网友:
谢谢LS的,电阻装上去了,现在不接开关管,3842的1脚0.8V,2脚于5脚是相连的0V,3脚现在是0.3,4脚0.0几V,7脚只有15.6V,6脚0.0几V,8脚0.9几V,请帮忙再分析一下.
引用 网友B:

这里有几个不正常的地方,可查一下相关的电路。
1,1脚电压0.8V。3842 1脚电压低于1V时会被关闭。
2,7脚电压貌似不正常。按理应达到16V才能使3842启动。
3,8脚电压也不正常。IC启动后此脚应为5V
通常3842若启动不成功,7脚电压应处于不断跳变的状态,此时若测得较为稳定的电压且不足16V,可检查7脚外电路,必要时可断开3842 7脚,把电压修至16V以上。
7脚电压不足16V时3842内电路不会启动,所以8脚基准电压也是没有的。但是测量所得的数据来看,1,3,8脚都有电压,可能不正常。

网友:
谢谢各位,已被我折腾好了,因开关管K2141击穿,手头没有找了个K1117(有人说可以代K2141),因测电路没有短路,就上了K1117,在我插电源的瞬间,保险丝炸了。测K1117击穿了,(这样是不是应该可以看着为3842工作了),其他没有问题。K1117拿掉后我在通电测3842,现在6脚有1--4V左右的跳变。又找个11N60管子装上插上电源终于看见电源指示灯亮了。接上个负载测试二个小时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