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ED 1 可以用 IDE2 不能用 ?

楼主(2009-10-17):
IED 1 可用 ide2不能用 ide接口是什么关系啊 并联 还是串联
另外 内存不过 为什么重新装一下cpu就可以了啊
cpu
内存不过

网友:
cmos设制,回去补补课。要是没问题的话,SB 坏了。

网友:
1,IDE1和IDE2是不同的线路,这和人的左手碰伤,右手还能做事是一样的道理
2,你的CPU可能是AMD K8或K9

网友:
测一下1脚复位 一般为5V 若不正常 跑线路一般连接三极管上拉电阻什么的 正常的话 打数据线阻值

网友:
先检查下CMOS设置吧

网友:
看看排阻是不是坏了。

网友:
cmos设置都试过n次了,也都补焊了,估计是排阻坏了,至于桥要是坏了的话,其他都正常啊, cpu的确k8的 长知识了谢谢各位啊

网友:
kao ``太有才了··

网友:
刷BIOS
打阻值,以好的IDE口为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