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45不能上电

楼主(2009-10-17):
一块技嘉945主板ATX绿线对地短路,不能开机。请问应该如何检测?

网友(点评):
短路?不能开机???矛盾吧

网友:
5V待机线,有很多地方引起短路的。楼主仔细查查了

网友:
照着那条线向下机。

网友:
“ATX绿线对地短路,不能开机” 你说的是不能上电吧?那先看是不是由于短路引起的还是开关电路引起的!

网友:
看14脚线路接到哪个部分?
是不是I/O短路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