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的主板故障大家都进来讨论下

楼主(2009-10-17):
一片盈通945GC战神版,插CPU、内存、独显上机能点亮,诊断卡能跑完,而且也能听见WINXP的启动声音,显示器就是没有任何显示 指示灯待机状态。

我把独立显卡拔掉用板载的也不行,但是偶尔接板载显卡有正常的显示(插不插独显都是板载显卡有显示)。本以为是独显卡坏了,拿了另外一片试了下,独显有输出,换上原来的独显还是没显示。一切以为只是偶然,自以为是的装上机,换了片独显,靠!!!!还是没有输出,不管怎么弄显示器都是没有显示。换过显示器也是那样。

没有任何维修思路,请大家帮忙提供点维修思路。

换了一片7600GE的显卡居然能点亮了,但是去掉独显后板载的显卡还是没有显示。

这个是什么情况?难道主板也挑显卡???但是为什么有时候板载显卡有显示,有时候没有显示呢(没有显示的时候照样能开机启动,听的到WINXP启动的声音,还有按快捷键能正常关机)

在线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马上去仔细查看下,请问是否能确定哪片部分有虚焊?
板子上元件太多,实在不好查看。

网友:
CPU是用双核的吗,有些BIOS只支持到PD,新板的详细看一下说明,换个PD,CD的应该可以。

网友:
不是双核的,如果说CPU不配的话,那有时候能正常显示就毫无道理了。

请DX在帮我思考下维修思路。

网友:
NB虚焊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换内存一试

网友:
换一根内存试一下有的内存问题也跑

网友:
可能是北桥吧,,

网友:
按压北桥试试,这种情况北桥虚焊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换了一片7600GE的显卡居然能点亮了,但是去掉独显后板载的显卡还是没有显示。

这个是什么情况?难道主板也挑显卡???但是为什么有时候板载显卡有显示,有时候没有显示呢(没有显示的时候照样能开机启动,听的到WINXP启动的声音,还有按快捷键能正常关机)

网友:
对,应该是主板北桥的有虚焊或有主板有断线,应该在独显的识别部分

网友:
这个板北桥虚焊的多,就这个现象

网友:
像是北桥虚焊了。加焊下试试。

网友:
LZ能说清楚一点吗,是开机就不亮,还是进系统后才不亮。如果是进系统后才不亮的话,试着进安全模式看看。

网友:
北桥虚焊了!加焊下吧!

网友:
见过478的板子挑CPU,有时可以开机,但运行中经常死机,后来就进不了系统,换个CPU就OK了。也见过挑显卡的,有块华硕478的板子,插MX440 64M的显卡,刷新很慢,而且一刷显示器屏幕会黑几秒钟,换块丽台128M的就好了。而这块MX440在其它机子上也是正常的!

网友:
就是北桥问题

网友:
板子买了多久了? 可能是输出信号的问题。。。

网友:
压下 NB 看看行不行

网友:
也许我没看清楚你的问题, 会不会是CMOS设置问题?插上独立显卡前先将集成显卡禁用?现在的主板一般都是自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