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 3000 温度过高

楼主(2009-10-17):
今天我了一台DV 3000 可以正常进系统但是温度达到80度,加了铝片不见好转

网友:
期待高手会研究出更好的方法,我今天有遇到一台神轴的机器开机60多,一运行3D (我运行的3DMARK 06)就到了80多了,跑不到一圈鲁大师就报警显卡温度高,风扇和散热片都没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弄

网友:
问题出在芯片上。。。换个改良版的试试

网友:
显卡温度过高只能改善 散热了

网友:
这机温度是高,我修过后都是在70左右,没有上80多的,如果玩3D那是在90左右,就给客人说不能玩,玩多就会坏,

网友:
不知道用了改良版之后CPU和GPU的温度有降低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