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00显卡花屏

楼主(2009-10-17):
耕升5700,128M显卡。
开机有竖条花屏,有时黄色,有时蓝色,可以进系统,进系统后看不见原来的色条,变成白色的很细的竖条纹,装驱动满屏花看不见,并在几秒后黑屏,再重启会无法进入系统。不是非常细的条,会随鼠标移动而动。
换了晶振,换了几个不顺眼的电容,无改善,是贴片的铝壳电容。

MATS测试结果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17566            0
FBA[63:32]           0        17563            0
FBC[31: 0]           0        17566            0
FBC[63:32]       40023     17634163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Read    Error Count: 40023
Write   Error Count: 17686858
Unknown Error Count: 0

显卡共8个显存,正面背面各4个,位置对应,但编号有些晕

网友:
连续报错.应该是GPU虚焊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能不能指点一下,报错的是哪块显存?

网友:
测出是U7的问题,可是U7没有虚焊现象,补焊了也不行。

是显存或者GPU坏了吧?
如果显存坏了,拆掉这块显存还能用吗?

网友:
这种全部出错的情况一般加焊GPU就可以好了

网友:
一般加焊GPU就可以好了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GPU坏了

网友:
多谢各位,没风枪所以暂时放下了。
我是新手,买风枪什么型号的好一点呢?买的时候注意什么

网友:
先用按压法确定是不是GPU的问题,不然不要随便动GPU,搞不好很容易完全坏掉的,特别是我们这些菜菜,先看达成版主什么说先

网友:
是呀,动不好就完全的黑了,小心开机无显呀

网友:
核心的问题比较大,可以先用专业设备加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