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上400外频能跑D4,上533外屏跑D1维修一例

楼主(2009-10-17):
今天一客户拿来一片ASUS的板说点不亮,目测CPU那边的电容全爆了。心想应该是比较好修的吧!换好后上400外频的U。但跑到D4就不跑了,换了内存还是那样。上拉电压1.25V, 主电压2.5V 系统时钟总线3.3V。后想这板可以上533外频的,就上了个C D 2.13跑到D1就停住了。ASUS的板容易U座虚焊,压座刷BIOS均无任何改变。打板上各时钟均正常,后查了PCI, 南北桥的连线,U到北桥的信号线均正常。目测板上没断线。心想是不是哪个东西少了什么东西呢?
   此板型号
    正好手上有这一模一样的板,就开始一个一个的对着查。当查到I/O 92PIN 时发现跟好板不一样。此脚是PWRGD  好板上的有3V左右的电压。此板没有。
   此板I/O
     因为嫌换I/O麻烦又没什么事做。就追着线路一路跑了出去,发现通U座右上方的一个0欧电阻,那电阻一边有3V电压,另一边没。看来故障就在这0欧电阻上了。取掉用锡直接连上,正常了。两边都有电压了,I/O那脚也跟好板上的一样了。上2.13U  内存 显卡显示了。后跑了下这I/O 92PIN的线路发现它是通到北桥里去的。
    此板故障点

网友:
见过底座插坏挑CPU的,楼主说的第一次见!!!

网友:
电压没有肯定是前级没有供PG过来啊!要是IO短了不是热的可以烤鸡蛋了?

网友:
呵呵  楼上说的是。不过什么事都是不一定。

网友:
这ASUS的板的问题还真是多啊.一点都不怎么好用啊.什么时候能像LZ那样啊

网友:
嘿嘿  楼主挺厉害的 喜欢跑线是好习惯

网友:
个人 觉得 楼主的问题比较奇怪。理论不好解释。
手头没有这个板的点位图和电路图。也没有这个板。没法验证楼主 的判断 。
如果谁手里有这个板。可以拆掉电阻实验一下 。PWRGD出问题。不太可能导致不过内存呢 。。

网友:
楼主能 量测到 IO 92脚 。。不知道你是怎么个方法?莫非是从1脚开始量???呵呵

网友:
呵呵 不信的人誰手頭上有這板的話可以試驗下,決不是吹,那只是看圖查的,然後才跟好板對比的。這現象我也搞不懂到底是怎麼回事。手上有資料的話是不是都可以用理論解釋的清楚呢?我上的是 C D 2。1  400外頻跑D4,但我不敢斷定那是不過內存,因為手上没小喇叭不好確定。

网友:
学习了,我好象有这片,我先试试

网友:
难道是跑内存的时候,北桥会跟IO交换数据?IO其中一组PG没有,导致没有完全工作?

网友:
世上本就有很多理论没法解释的事,大家只要知道故障点就OK了,何必要像研究员那样说吗东西都要搞个明白呢。要明白有些时候糊涂是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