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9240代换

楼主(2009-10-17):
RT,烧掉了一个ST的9240的八爪,PDF也查不到,请问可以用什么替换啊?

网友:
对照板子上的线路看看是不是场管,是的话用4500换一下试试(我只记住一个4500)

网友:
没有弄清楚,不能乱代换的,可能会扩大故障!

网友:
晕死了。
图片上来了都没得人解答下。
原来这个芯片是看前面的063AC
是ST 的MC34063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