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老本第一次插电不能触发

楼主(2009-10-17):
如果一直工作就没问题,关机后,放一段时间,再插电就无法触发了,必须多次拔插才行,电源接口无接触不良现象,拆开后发现不能触发的时候无3.3V 电源IC用的是MAX1632  多插几次3.3V就出来了。。纳闷。。开机后一直可以正常使用,是那儿的问题啊。。。。

网友:
电源ic旁边先检查了要不先焊一下

网友:
好的,我试试

网友:
发帖起码要告诉大家机器的型号吧?不然大家没法帮你

网友:
没3,5V的时候你看一下隔离保护有没有问题

网友:
我遇到一块T30的
也是跟你这个故障一样
时能开机时不能开机  不能开机时3 5V没出来
3V  5V VCC-ON 只有1.6V
当3V  5V  正常时能进系统  但也会死机
后来我换了南桥就好了
没换南桥前我很多东西都换过都不行

网友:
把3V的电容换掉吧。

网友:
没电的时候 你测1632的工作条件都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