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网卡被限流量????

楼主(2009-10-17):
我家牵的是光扦,最近网速很慢, 后来发现我的百兆网卡流量被限制成十兆,请教大虾们,///??是什么问题,网卡集 成的.该怎么解决??
问题

网友:
重新获取下地址呢?

网友:
你的网卡是不是百M网卡?你查查你的主板是什么板?

网友:
在设备管理器里把网卡的调制方式改为100M Full Duration试试

网友:
十兆就行了啊,难不成你拉的光纤速度大于10M?!!!!!网速慢要从别的地方看看,而且也要看你用来断定网速慢的依据是什么?先让isp看看吧,

网友:
10M够了,你的带宽也许还没10M呢

网友:
10M光纤的下载速度绝对不会慢的,慢应该是你的网络有问题。现在你应该排除一下自己电脑的问题后再强势的找ISP。一定要把你的立场及理由给他们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