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屏奇怪问题!

楼主(2009-10-17):
LG W1934S 液晶 开机后屏幕显示一切正常,2秒后黑屏,电源指示緑灯正常.
把4灯上面两个接口调换位置后.不在黑屏.一切正常!请问是不是灯管问题.有没必要更换!
黑屏

网友:
供电检查一下一般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
高压问题应该是!极有可能接触不好你换了一下只是暂时接触到了!最好全面查下或是显示器开时间长些看看会不会再次黑屏了!

网友:
正在烤机~暂时没有黑~谢谢楼上两位

网友:
灯管轻微不平衡,可以考虑去保护

网友:
看一下,高压板有没有虚焊,应该有问题,直接给顾客。恐怕得返修

网友:
接触不好,你運氣好

网友:
武汉天涯浪子
谢谢,前些天就遇见跟楼主一样的情况,后来我把保护去掉了,就用3跟灯管,第4根用了就不行

网友:
没有去保护.直接换个接口.烤了一晚.没有发现黑屏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