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00P4-PFC的+12V输出用的是什么管子啊

楼主(2009-10-17):
他的+12V输出用的是'额定输出多少A的蒸馏管啊?

上面的字看不清楚,铭牌上写的是+12V输出14A,不过我把+12V加到8A(同时+5V加7A)时,电源就已经出现了很响的异声

网友:
16A或者20A的。

+12V加到8A(同时+5V加7A)时,电源就出现了很响的异声,不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BYT51-200G吧

网友:
长城300p4电源有几个版本,12v14A版本用的是MUR1620,10A版用的是MUR1020,自己拆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电源原先的故障是大电解的均压电阻阻值变大引起一个大电解鼓包,我同时换掉了两个大电解,是从一个旧电源上拆下来的330UF/200V
同时把均压电阻由原来的100K换成了150K,因为认为可能是原来的100K的电阻功率偏小

另外该电源的主开关管J13009-2两个都击穿了,我用两个E13009-2换上.其他没有换过任何零件

现在这种情况觉得这个电源的功率好象有点问题,现在能正常带一个C1.7+32M显卡的机器,可是在带这个机器的同时给+12V加超过4-5A时
电源就会发出比较响的异常声,这个声音听起来有线像电流过大的声音,也就是说,现在这个电源差不多最多只能带130W左右的功率,离额定230W
差的比较远

我也觉得不应该这样的,我自己改过一个金和田的,使用13007,而且没有PFC电感的电源都曾经用假负载加到整200W的功率过,那时候两个风扇里吹出的风都是热的

网友:
有可能两个大电容中一个容量不足。

网友:
输出滤波电容易失容,查16V2200UF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