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长城T68不认声卡

楼主(2009-10-17):
     客户拿过来内置有声音,外置无声.后来被同事修到不能开机.我接手时发现晶振不起振,定了一个回来,换上去还不成.还是不起振.后来问以前的同事发了一个在旧板上拆下来的I/O(PC87541)换上去OK.但现在变成内置也无声.晕!
    现在量到音卡供电正常,音卡无复位(也不知这机是不是这样设计!)数据线经电阻过来,在近南桥那端正常,靠声卡那边不一样(电阻阻值不一样).试换过音卡和南桥了,但还是一样.驱动在官网下载了,但装上去还是认不到声卡.(在控制面板里)
    那位兄弟有这机的图纸.音卡维修不多,不知从那下手了,又无图纸.各位帮帮忙吧,先谢谢了.

网友:
不认声卡的机也挺难搞的。没复位不正常吧

网友:
,那位朋友有修音卡经验的说一下吧

网友:
哥 小弟来看你来了,  记住 芯片的 三大 工作 条件, 供电 时钟 复位, 说白了很简单

网友:
搞个USB外置声卡不就行了。

网友:
主板的板号   R18P NPB   VER;C

网友:
没复位,你把AC97芯片拆下,看这个RESET#的对地阻抗是不是无穷大,如果是那就是断线了,飞好就有RESET#了.

网友:
RESET#的对地阻抗有阻值啊。断开那边还是没复位!那位有这机的图纸,恳求这机的图纸。本人跑线路不成,平时修机都是看图纸。现在没图纸也没思路了

网友:
有猫就先把猫拆了。再试试。

网友:
对了,没有复位肯定是不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置可以用吗?改线路点改可以说下吗。谢谢

网友:
改为USB声卡内置的功放可以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兄弟,谢谢了。听你叫我声哥我心里不知多甜。哈哈!今晚我问以前的同事他说那几个电阻吹飞了,后来补上去的。明天试在同一样的声卡折下来补上去看成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