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单板机GX-10维修记

楼主(2009-10-17):
三星相机里的有一个24\元件一直困扰着我,今天有空又拆了相机想仔细研究一下看能否用别的方法修好。。。从新画了电路图,再用1802E的典型电路图比较定了维修路子。动手维修果真修好 万分高兴!!!具体维修方法见图。裁掉24\元件,红线画的地方用导线连接。

网友:
这样是否是等于去掉保险电路?

网友:
楼主是用windows自带的画图工具画的吧?

网友:
23脚是最大占空比控制输入的辅助控制器23脚低于300mV把控制器关闭,所以裁掉元件应该是去掉了保护电路,我想使用上没事么问题。

网友:
看图好象是BACK LIGHT控制电路,检测电流的。去保护是权益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