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1934黑屏高不清楚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9-10-17):
我也有一台LG1934亮一下就黑,电源是好的,高压电路也是好的,因为我用其它牌子的屏测试电路后都是好的。后来我发现是灯管坏了,可我换了4个灯管后‘黑屏的时间持续一阵,时间不等,还是黑屏;还是不行啊?我在想会不会是高压线碳化了呢? 电路板绝对是好的,请高手指点?

网友:
好的高压条,点了还是用不住啊?

网友:
查下开启信号稳定不?还有就是你灯管绝缘还是要查下

网友:
。。 如果12V 正常测一下,高压的EN信号如果都正常的话  不是高压就是灯管,  提示你一下  即使换过灯管如果 两端处理不好的话会出现打火现象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就遇到过。。

网友:
建议你用 单独的灯管点 试下到底是高压还是灯管

网友:
直接接4根灯管点一下,就可以判断是高压问题还是灯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外接4跟灯管试机就知道是那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