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290笔记本报错

楼主(2009-10-17):
开机出现ERROR:
Resource Conflict-PCI Network Controller on motherboard
Bus: 05, Device:09, Function:00
请按F1或F2,
按F2后能进系统,进系统后速度很慢,放歌听都很卡,有时也很正常,我做过南桥,换过超级IO(PC87541),现在还是故障依旧,有谁修过这种问题的,提示一下维修思路?

网友:
现在机器上是没有无线网卡的

网友:
奇怪了,没有无线网卡还报这错误
PCIBUS检查了没有

网友:
本地网卡有没有检查一下?所有PCI总线上的都检查一下。

网友:
把无线网卡拆了先。

网友:
南桥居多,如果换过南桥,问题应该在PC卡控制器和以太网卡上。这个机器的无线网卡是走PCIE通道的,不可能会引起这样的报错。

网友:
以太网卡进系统能正常上网的,有时硬盘会响,但硬盘是好的,我换过硬盘测试过

网友:
串口硬盘接口定义是有12V的,笔记本的有没有12V,是不是只有3.3和5V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PCMCIA接口控制芯片的问题

网友:
就有一个PCI8412的像桥一样封装的芯片,难道是这个坏,这要更换看来也很难找到芯片呀

网友:
系统安装盘你装过了没?上次我的也报这样的错,结果我安装盘搞了一下就好了,这系列的机子就是无线网卡没有的,郁闷死了,送来的时候我还以为奸商把它拨了呢

网友:
应该是本地网卡或者南桥的问题。可以先把本地网卡芯片取下来不装,看还报不报错,还报错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就是PCI8412像南桥一样封装的PC卡芯片虚焊,加焊报错已解决,现在的问题是使用时有时硬盘停转,出现卡机现象,有时还听见硬盘卡卡的响声,测试硬盘无坏道,我换了硬盘还在测试,不知道会不会好

网友:
求救呀,我换了硬盘还是不好,现在表现是硬盘有时停转,南桥肯定做好了,因为在没做南桥前就有这种现象,做了南桥后还是有这种现象

网友:
真晕倒,修到这个程度放弃了真心痛呀

网友:
这个电脑给客户用了几天,现在硬盘不转了,发现5V供电被拉低,跑了半天电路,进了几个MOS管,没有代换的,有没有高手帮我分析一下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八脚的N沟道场管性能不良,更换后有五V了,问题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