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3000灯管问题

楼主(2009-10-17):
今天接到一台DV3000的机器,开机电流跑到1.2A左右屏闪一下 不显示,当时也没有多想折机做桥,做好桥后现象还是一样,郁闷。仔细观察屏有字,只是很暗。折屏,用高压工具测得灯管闪几个不亮。折开屏换了灯管之后就OK了~HP机修过很基本上都是做桥的,还没有遇到过换灯管的。
不显示

网友:
修本不能只凭经验,走弯路了吧

网友:
电脑方面的故障谁也说不准,得看客户怎么使用了。要是凭经验的话,还让不昂活了啊

网友:
维修不能急,不能慌,一紧张就走弯路,浪费时间了。

网友:
是的,修机器一定要细心、仔细。。
前几天因为装一台机器没有把卡扣卡好,有点和客户伤了和气。
以后得一定要注意了。

网友:
你这样的故障应该是安屏 能进系统的 看不到或听不到硬盘动作声音吗 就这么盲目做桥 很唐突 搞不好故障扩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