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驱动板虚焊你遇到过吗

楼主(2009-10-17):
一17联想液晶现象 白屏  但看指示灯正常  有信号绿灯  没信号黄灯     屏套其他板子试OK,总以为毛病不会太太  因为看批示灯是正常的
正在走头无路时想加焊一下信号处理芯片试一下   奇迹  出现“检查视频信号”好了
  总结与思考:
以前遇到过 在质保内的机子由于人为 原因 拽段数据线(换过数据线)造成  一台   “检查视频信号”     一台 缺色   不知加焊会不会好

网友:
白屏时   屏供电 正常

网友:
不要乱修,还是学习学习吧! 故鄣会扩大的。不是MCU 或主控的问题 不要乱焊。

网友:
白屏,最危险的信号。下次遇见白屏的我也加焊...行不

网友:
比较危险!反正我是没见过驱动板虚焊的!最多的是高压板,其次就是电源板!

网友(2010-01-12):
理论上,只要是焊接件,都会有虚焊的存在。只是驱动板因为是引脚式的,虚焊问题不大。

网友:
焊驱动板风险比较大有可能会扩大故障

网友:
我遇到两台宏基的LCD monitor,是面板的软排线空焊,但是我没敢焊接,没那技术!

网友:
俺有好几台17寸的IBM液晶屏都是白屏。查了屏显电路没有5伏供电。不过有一个保险断开,把它接上5伏有了。不过还是一样白屏。没辙了。不知道修哪里。请问楼主该怎么修?

网友:
查屏上的升压电路

网友(2010-03-06):
前几天我也才加焊过驱动板,完全想不到有什么危险,不行配一个就是啦,才几个大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