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开关和待机电压

楼主(2009-10-17):
一个航嘉 冷静王的电源没开关和待机电压。。修了一下午就是没找到什么问题。。开关管是好的。光藕。和那的电阻都测了都是我的啊。 换了一个光藕开关电压变成1.7V  了 。。这电源都急死我了。。。。大虾们帮帮忙 啊。。。。

网友:
那样你换换上面的主芯片试试看一般是 KA7500

网友:
不知楼主所言“没开关和待机电压”是否指无+5VSB和PS-ON电压?
如果是,那就是辅助电源出问题了。总共也没几个元件,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是的。。        应该不是7500的问题。。待机电压和7500没关系把  。。。

网友:
辅助电源电压那都测了啊。。。。

网友:
仔细并正确的测量一下相关的元件,如不能发现问题,可采用终极大法,把所有的元件都换掉试试。毕竟各人测量元件的准确程度不好说,尤其是晶体管。若变压器有问题不容易测得出来。

网友:
"换了一个光藕开关电压变成1.7V  了",这说明辅助电源工作了啊,只不过是没正常工作,你在仔细查查辅助电源开关变压器次级整流后的负载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换一下 光耦附近的431 和外围电路

网友:
修电源分前级还是后级,要有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