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上的小电容有几个的阻值是2欧姆

楼主(2009-10-18):
如题,,我一直有个疑问,,我听人说过,北桥上的小电容的阻值一定不能小于5欧,,但我现在手上有几块板子上都有个别电容是2欧的,,像这样能确定北桥有问题吗???

网友:
那不一定,具体的话最好是找一片一样的好板对照下

网友:
电容可以用指针万用表测,可以测到有充电放电就是好的。

网友:
不一定啊~~想差又不大现在

网友:
华硕有一款板子北桥的最小的只有3欧

网友:
“北桥上的小电容的阻值一定不能小于5欧,,”
老点的板子,可以以此为标准
新式的板子,就不要墨守成规了

越高端的板子上的桥,功耗越高,电流越大,电阻也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