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码到31电流到0.7掉电重启

楼主(2009-10-18):
一台夏普PC-AE30L开机电流跑到0.7A,测试卡跑31.所有电压都正常,然后不断重启,每次重启9次后就停在0.7A不动.请高手支招.谢谢!

网友:
内存换过.板载内存也拆下来了.还是一样

网友:
刷BIOS 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有哪位仁兄帮忙找个BIOS。有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