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微845PE跑B0故障!

楼主(2009-10-18):
一块杰微845主板,用kingstek内存检测跑B0代码,无意中用一条杂牌内存可以点亮过B0跑26正常亮机,但ghost系统时出现蓝屏错误,无法安装系统!!!求助高手分析一下故障!!!
主板
求助

网友:
清洗内存口。擦金手指。

网友:
测测是不是内存供电不足。

网友:
有些主板是不支持 GHOST的, 你用整安装 试试, 要是 还蓝, 量一下 内存的排阻,他经常会引起

网友:
内存坏有没有可能显示B0代码?

网友:
内存供电!!!!!!!!!

网友:
杨爱蔡
清理接口,擦金手指肯定都做过了!!还是一样的故障,主要是奇怪为什么有的内存会跑B0,开始还以为北桥有问题!!

网友:
东泽主板
内存主供电是2.17V,算正常吗?

网友:
内存是2.5V的供电,现在是2.17,算是正常吗?菜鸟新手求教

网友:
内存电压偏低,把内存供电管换一下

网友:
内存供电偏低,查一下是管子的问题还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上的,15N03H这个管子能用p50N03ld代换吗?

网友:
这就是内存主供电底造成的,
能换的,以大换小。
15N03是:电流15A,电压30V
50N03是:电流50A,电压30V
你确定是这个场管坏了吗,先换个试试是吧?

网友:
换了上面的管了,正常工作,应该就是这个问题了!!!

网友:
学习了,内存供电不足!

网友:
有的时候内存供电不足 还可以造成 XP滚动条过后蓝屏现象

网友:
石头第七领域
我是新手,向大家学习!

网友:
我也是新手,向大家学习中..

网友:
哈哈
正常
我之前不是写过这样的案例吗
其中一例是RT9173的供电不足导致的蓝屏
那个问题中RT9173的输出电压都正确
只不过有个基准电压不正确 应该就 是功率达不到
何况你这还是主供电

网友:
内存问题一般就是内存供电有问题引起的,还有槽脏,接触不良比较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