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5寸笔记本硬盘坏了,请帮忙

楼主(2009-10-18):
我有块三星80G硬盘,用转接卡接台式机使用时,由于误把IDE插口往电源接口接了两针,结果硬盘无法在BIOS中检测出来,硬盘也不转了,目测及闻了一下,无发现电路板元件烧坏,请帮帮忙查找故障原因

网友:
一般都是烧5V供电的保险

网友:
5V供电保险?那个?那元件很小,能用3.5寸硬盘的代换吗?

网友:
不好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