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诊断卡复位灯常亮

楼主(2009-10-18):
我有四块主板,全部都是主板诊断卡复位灯常亮,BIOS灯不亮,把CPU假负载装上去以后,各项电压均正常,复位灯也不常亮,一切正常,但只要把真CPU装上,主板复位灯就常亮,量复位开关无电压,BIOS灯不亮,请问是哪里短路了吗?应该怎么处理?望高手指点。

网友:
你确定你的 U 是好的吗

网友:
可以是你的板不能上这种U。

网友:
确定是主板的问题,请往主板上面想,其它原因我都排除了,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CPU供电IC坏拉。。

网友:
你是说电源管理芯片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