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5A 加电自动触发

楼主(2009-10-18):
如题,加电自动触发,适配器和电池一个样,都会自动触发,一般是什么问题?自动触发后运行一切正常,可以正常关机。(电池先插上然后关机后再同时插适配器不会自动触发)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板电池换一个试下

网友:
支持楼上
不然就是开机的芯片的问题了

网友:
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查一下 开机芯片附近的电容 性能不良 插电电时对地短路当然会自动开机 台式机的这种现象最为常见 要不就是开机芯片本身的问题

网友:
换了电池还是不行,照样自动触发,还有硬盘有时会找不到,南桥已经加焊,晕死,正常运行时北桥温度非常高,手放一段时间肯定受不了,这温度是否正常?难道北桥也要加焊下?

网友:
谢谢楼上的各位,问题暂时还没查找出来

网友:
换了电池还是不行,照样自动触发,还有硬盘有时会找不到,南桥已经加焊

从这个现象来看应该还是南桥哦。你就拆下来重做一下吧

网友:
会不会是开关的问题?

网友:
其实问题就是那么几个,LZ好好去查一下就知道了,呵呵,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台AUSUP701这个只要显示就正常了呀

网友:
你看看装上BIOS电池后量量南桥有起震吗?不要加电源!!!有起震话 可能是南桥坏

网友:
回复 网友B:

装BIOS南桥不会起振吗????

网友:
應該是CMOS週遭有電容氧化了
檢查一下吧

网友:
我也认为是某个电容导致的 你查查电容

网友:
是不是LM393问题?电压比较器。

网友:
多谢各位楼上的,经过多次测试,硬盘有时找不到的原因是主板与硬盘的连接线出问题了,由于手头没有该连接线一直无法确定。自动触发还没有时间来查找,关于自动触发的问题,当我把屏幕合上的时候也会自动出发,该机型的休眠开关在哪的?没有看到嘛

网友:
刷个BIOS看一下,华硕的BIOS好像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