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复制GHOST文件慢,做不进系统

楼主(2009-10-18):
客户送一方正品牌机说做不进系统,复制GHOST到硬盘时要2个小时,测了硬盘和内存正常的,把主板拿下来,测IDE对地阻值和复位电压正常,又换了光驱、光盘和数据线,还是不行,想刷一下BIOS看看,刷好之后复制GHOST文件3分钟,第一次碰到BIOS资料坏导致GHOST文件复制慢,

网友:
是要顶,笔记本的阿。拿下BIOS,也花费了不少工时。

网友:
是笔记本的呀?楼主没说明应该是台机吧

网友:
有些本子 原本是VISTA的,装XP会比较麻烦,有些甚至必须刷BIOS升级才能装
遇到不能装的,直接卸下硬盘在其他正常机子上联机GHOST

网友:
是台式的,

网友:
我一般装系统全是在PE下面搞的..至今没有碰到过什么问题.   有些板子本身就G不了  像我自己用的映泰GF6100 就是板子本身的问题! 但是在PE下面可以很快的G完..

网友:
在PE下怎么装和系统?版主快说说!

网友:
明天试我的那块板看看,我的板也装不了系统

网友:
品牌机就是麻烦,不好G ,我都用快速装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