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9-10-18):
型号:V3240AU,问题是通电后第一次开机无显示,关机后再开机就可以显示,用起来一切多正常。关机后再开机又不显示,关机再开机又可以显示。这是什么问题,是不是显卡问题?有二台多是这个问题。
显卡

网友:
检测CMOS电路是不是有电容漏电了.重点检测0欧电阻.

网友:
V3000显卡有通病,此类机型任何有关显示的故障先加焊再说

网友:
我也不说什么话了,先顶个吧!无语!!!!!

网友:
像这种情况第一想到的是显卡问题。也算是通病呀

网友:
最理想的cmos电池可能没电
稍复杂的CMOS电路可能问题
比较烦的显卡问题 不过可以加焊先
(ps:开机有显 当在自检画面或不进系统等倒可以基本断定是电池问题 而且大多会有电池坏或电量低的提示的)

网友:
显卡问题,v3系列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我觉得天上飞机的回帖更牛

网友:
看这种帖子就要有种“雾里看花”的

网友:
显卡问题 通病了 BGA一次

网友:
显卡直接BGA